请帮助解决以下Library unit VPKG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使用ISE9.1i设计的电路通过顶层文件的Behavioral Simulation之后。选中顶层文件,运行implement design生成空UCF文件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HDLParsers:3014-"E: ...//FFT_CORE.vhd" Line 39.Library unit VPKG is not available in library UNISIM
请说说出错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
好像要在DESIGN UTILITIES 里面(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 把UNISIM这个库编译一下,反正我就直接编译的,没制定是哪个库,总共被编译的库有三个:SIMPRIM,UNISIM和XILINXCORLIB;呵呵,对不对的,你先试试哈,我也是初学者,前几天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