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ngle-bit sdm adc加dither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如果加在量化器之前
幅度以多大为好?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单比特quantizer 我觉得加+-1/8 Vref可能比较好,你可以仿真看看。

楼主:
对于singlebit量化而言
每次量化都是量化器饱和
这样加过大的dither就只剩下破坏信号的作用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
仿真的时候,无论是matlab model还是spice netlist
都看不到idle tone
但是测试就有
如何能在仿真时看到这个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singlebit量化而言
每次量化都是量化器饱和
这样加过大的dither就只剩下破坏信号的作用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
仿真的时候,无论是matlab model还是spice netlist
都看不到idle tone
但是测试就有
如何能在仿 ...

要减小信号幅度,如果加dither。不能让quantizer 饱和

要看倒idle tone, 很简单, 在matlab,给个接近middle of fullscale 的DC 信号。 比如说input fullscale = +/- 0.5,  你给个0.001 的DC 值. 不同的DC 值会让idle tone 出现在不同的频率

网友(2013-10-09):
回复 网友A:

idle tone一定要用dither来解决吗?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2016-12-19):
量化器前怎么加dither?

网友(2023-03-12):
引用 楼主:
对于singlebit量化而言
每次量化都是量化器饱和
这样加过大的dither就只剩下破坏信号的作用了吧

什么叫idle ton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