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起振问题

楼主(2009-03-13):
今天设计了一个三级差分式的VCO,在没有给初始值时,通过仿真,VCO的输出电压被锁定为一个值,并没有形成振荡;当给初始值时,就能够振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情况的存在??

网友A:
实际的电路起振都是由于电路中的噪声引起自激振荡,然后电路非线性限制振荡幅度,最后稳定振荡。所以仿真时要么加初始条件使输出有个初始的幅度差,要么加个瞬态电流模拟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电路起振都是由于电路中的噪声引起自激振荡,然后电路非线性限制振荡幅度,最后稳定振荡。所以仿真时要么加初始条件使输出有个初始的幅度差,要么加个瞬态电流模拟噪声。

恩,我知道你的意思。如果是振荡电路,不加初始条件,它也会慢慢振起来,因为它就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振荡状态。
但是现在,我的VCO可以在两种状态下工作,就是出现了简并。

楼主:
顶起来,不能沉了。

楼主: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B:
正常,两种状态是因为VCO不震荡是临界稳定的情况,稍稍扰动一下子,就振荡起来了。
何况临界稳定,在工程里就是不稳定。
不给初始条件,你可以试着给你稳定后的VCO到一个很小的扰动,看看起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两种状态是因为VCO不震荡是临界稳定的情况,稍稍扰动一下子,就振荡起来了。
何况临界稳定,在工程里就是不稳定。
不给初始条件,你可以试着给你稳定后的VCO到一个很小的扰动,看看起振不。。。

楼主:
哦,原来真的是这样

网友(2013-07-23):
回复 网友A:

    新手路过,我想问下那个初始条件怎么设置,瞬态电流怎么添加,我在VCO电路中增加一个电压,电路能起振,但是仿PSS时,就不对

网友:
仿真步长减小点吧

网友(2014-04-27):
VCO初始电压条件和输出电压幅度的设置有关系么?
initial condition computed for node outb is in error by 886.014uV(177.203m%)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设置maxtep了,感觉不起作用

网友(2014-12-04):
瞬态电流是iplus吗?

网友(2016-05-24):
刚好我也在设计vco,可以用得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如果给电源上电时间的话,还需要去设置初值或者maxstep吗??

网友(2017-12-27):
真的很有效 ,确实加了初值就起振了 ,感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