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闭环-3dB带宽

楼主(2009-03-13):
如果需要得到闭环-3db带宽为1Mhz的opa,请问对环路ac分析的-3db带宽和gbw分别有什么要求?
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请教各位了。

网友:
closed loop W-3dB = Wu(open)*feedback, Wu is unity gain bandwidth of open loop.

楼主:
多谢回复,能解释一下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吗? 再谢了。

网友:
就是gain*BW = constant 这个公式。闭环增益为 1/feedback。

网友:
假设运放是个简单的一阶系统, 即A0(s)=A0/(1+s/p), A0是运放的开环直流增益, p是主极点, 如果开环的GBW=A0*p, 并假设F*A0>>1, 那么闭环传输函数Acl(s)=A0(s)/(1+F*A0(s))≈Acl(0)/(1+s/F*GBW), Acl(0)是闭环的直流增益, Acl(0)=A0/(1+A0*F), 因此闭环3-db带宽就是F*GBW

网友:
要注意是什么类型的增益

网友(2010-11-01):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不过有个问题:对于降压DCDC的低LC通滤波 的环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准确得说它不算个完整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