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S验证

楼主(2009-03-13):
用vcs做后仿,做的同步设计,没有异步复位,开始时没有初值,状态机工作不起来。怎么给赋一个初值?
ms在Modelsim下用force给个初值就好了,在vcs下,Add Force的时候有error,说please add acc capability 'wn'through a tab file

网友:
describe your problem precisely and paste your source code.

网友:
不过说实话,如果你设计小的话,没复位,但你能保证总能转到正常情况的话,也行;如果设计比较大,没复位的电路。。。还是替你担心。。。

网友:
为什么要用force赋初值,难道没有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