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应如何解决这个gcc版本问题?

楼主(2009-03-13):
EDA软件说系统没有gcc3.3,但是我的Linux系统上不是有gcc3.4吗?请问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版本不兼容造成的,我经常碰到
有几种解决办法:
1.修改icms这个命令的脚本文件,使得其要么只调用系统库,要么只调用cadence自带的库
2.由以上错误看,是系统库调用libgcc.so.1出问题,系统调用了cadence自带的libgcc库,因此把cadence的库libgcc.so.1删除或改名,然后把系统库libgcc.so.1(一半在/lib或/usr/lib下面)做一个链接到cadence库就可以了

第一种方法需要你懂得shell脚本,稍麻烦一点

楼主(2009-05-10):
thanks a lot!
method 2 is very us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