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an Error when using VCS

楼主(2009-03-13):
Sorry,I can't use Chinese now for some reasons,so I have to use English.

Can anybody explain the following error information given by VCS when I use it to compile a  testbench?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I don't know what the info above means and  can not modify  my code.If you know ,please tell me in Chinese,hehe,thanks!

网友:
Sorry,I can't use Chinese now for some reasons,so I have to use English.

Did you use any undefined module? Please check if there is any typo in your source code.

网友:
信号路径错

网友:
我们自己翻译为:“交叉引用错误”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这个错误,
一般很容易找到错误原因,
我的记忆中好像在调用Class的Task或Function时容易出现,
好像常常是参数引用的问题。
我想大概意思是:你说调用的Task或Function参数不对或是在这里根本无法调用。
如果可以最好给出具体错误的代码,以便分析。
对此记忆很模糊,仅供参考

网友:
在用function或者task的时候,vcs没有找到对它的定义或申明,应该把它include进来

网友(2009-10-15):
急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