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 encounter导出的gds导入virtuoso进行DRC时通不过?

楼主(2009-03-13):
我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将encounter里的gds能够“完全”导入virtuoso能够显示.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够给有相同难题的同仁带来一些帮助:
     开始的时候encounter导GDS出来的时候有个streamout.map这个文件我以为是输出文件就没有管它,后来发现导入virtuoso里的metal层和via这些都不对。经过请教才发现encounter导GDS时的streamout.map文件是输入文件,而不是输出文件,所以我就按照virtuoso里的tf文件的定义改了层位置,再从encounter里导出GDS,这样在virtuoso里就可以发现metal层和via都是正确的。

      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在做DRC的时候确报错了。
错误信息如下: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NW regions with the same potential is 0.60um
Merge if space is less than 0.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width of an M2 region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M2 regions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width of an M3 region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M3 regions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area of a M3 region is 0.20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width of an M4 region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width of an M5 region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M5 regions is 0.28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1 is 0.2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2 is 0.2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3 is 0.2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4 is 0.2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maximum size of a VT is 0.36um
Rule File Pathname: /home/cwg/cds/_SmicDR4P6P_cal018_mixlog_sali_p1mt6_1833.drc_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VT is 0.35um

从错误信息来看,encounter在自动布线时via to via,metal to metal 和via to metal的间距都没有考虑,所以在DRC的时候就报了很多这样的错误。
请问是不是LEF文件(Rev 2.0, Date 02-08-2003 and Document TD-L018-BL-2001 Rev 2R)和DRC文件(Date: 2007/08/06)的版本不匹配?还是我在encounter里导出GDS前修改的streamout.map有问题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下面是LEF文件的版本信息(1),DRC的版本信息(2),tf文件在层次上的定义(3)和我在encounter streamout时修改后的streamout.map文件(4):
(1):LEF版本信息
#******
# TECH LIB NAME: smic18
# TECH FILE NAME: techfile.cds
#
# RC values have been extracted from SMIC's Interconnect Capacitance
# Table, Rev 2.0, Date 02-08-2003 and Document TD-L018-BL-2001 Rev 2R
#
# Resistance and Capacitance Values
# ---------------------------------
# The LEF technology files included in this directory contain
# resistance and capacitance (RC) values for the purpose of timing
# driven place & route.  Please note that the RC values contained in
# this tech file were created using the worst case interconnect models
# from the foundry and assume a full metal route at every grid location
# on every metal layer, so the values are intentionally very
# conservative. It is assumed that this technology file will be used
# only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creating initial timing driven place &
# route run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own more accurate RC
# values, tailored to your specific place & route environment. AS A
# RESULT, TIMING NUMBERS DERIVED FROM THESE RC VALUES MAY BE
#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REALITY.
#
# The RC values used in the LEF technology file are to be used only
# for timing driven place & route. Due to accuracy limitations,
# please do not attempt to use this file for chip-level RC extraction
# in conjunction with your sign-off timing simulations. For chip-level
# extraction, please use a dedicated extraction tool such as HyperExtract,
# starRC or Simplex, etc.
#
# $Id: smic18_6lm.lef,v 1.4 2003-03-10 18:30:04-08 wching Exp $
#
#******
VERSION 5.2 ;

(2):DRC的版本信息:
//$Author: Karen Kang
//$Revision: 1.1
//$Date: 2007/08/06 01:03:59 $
//=================================================================================
//|                                                                               |
//|  0.18um 1P6M Calibre DRC rule file for                                        |
//|                                                                               |
//|       SMIC:           0.18um LOGIC 1P6M Salicide 1.8V/3.3V Design Rule        |
//|       Doc. No.:       TD-LO18-DR-2001         Rev.: 4 T                       |
//|                                                                               |
//|       SMIC:           0.18um Mixed-Signal 1P6M Salicide 1.8V/3.3V Design Rule |
//|       Doc. No.:       TD-MM18-DR-2001         Rev.: 6 P                       |
//|                                                                               |
//|       SMIC DSD Technologies                                      |

(3):tf文件在层次上的定义
( M1                        61         M1           )
  ( M2                        62         M2           )
  ( M3                        63         M3           )
  ( M4                        64         M4           )
  ( M5                        65         M5           )
  ( M6                        66         M6           )
  ( V1                        70         V1           )
  ( V2                        71         V2           )
  ( V3                        72         V3           )
  ( V4                        73         V4           )
  ( V5                        74         V5           )
  ( OPCBA                     100        OPCBA        )
  ( OPCBP                     101        OPCBP        )
  ( OPCBM                     102        OPCBM        )
  ( M1TXT                     141        M1TXT        )
  ( M2TXT                     142        M2TXT        )
  ( M3TXT                     143        M3TXT        )
  ( M4TXT                     144        M4TXT        )
  ( M5TXT                     145        M5TXT        )
  ( M6TXT                     146        M6TXT        )
(4):在encounter streamout时修改后的streamout.map文件
METAL1  NET  61  0
METAL1  SPNET  61  0
METAL1  PIN  61  0
METAL1  LEFPIN  61  0
METAL1  FILL  61  0
METAL1  VIA  61  0
METAL1  VIAFILL  61  0
METAL1  LEFOBS  61  0
NAME  METAL1/NET  141  0
NAME  METAL1/SPNET  141  0
NAME  METAL1/PIN  141  0
NAME  METAL1/LEFPIN  141  0
VIA12  FILL  70  0
VIA12  VIA  70  0
VIA12  VIAFILL  70  0
METAL2  NET  62  0
METAL2  SPNET  62  0
METAL2  PIN  62  0
METAL2  LEFPIN  62  0
METAL2  FILL  62  0
METAL2  VIA  62  0
METAL2  VIAFILL  62  0
METAL2  LEFOBS  62  0
NAME  METAL2/NET  142  0
NAME  METAL2/SPNET  142  0
NAME  METAL2/PIN  142  0
NAME  METAL2/LEFPIN  142  0
VIA23  FILL  71  0
VIA23  VIA  71  0
VIA23  VIAFILL  71  0
METAL3  NET  63  0
METAL3  SPNET  63  0
METAL3  PIN  63  0
METAL3  LEFPIN  63  0
METAL3  FILL  63  0
METAL3  VIA  63  0
METAL3  VIAFILL  63  0
METAL3  LEFOBS  63  0
NAME  METAL3/NET  143  0
NAME  METAL3/SPNET  143 0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3/LEFPIN  143  0
VIA34  FILL  72  0
VIA34  VIA  72  0
VIA34  VIAFILL  72  0
METAL4  NET  64  0
METAL4  SPNET  64  0
METAL4  PIN  64  0
METAL4  LEFPIN  64  0
METAL4  FILL  64  0
METAL4  VIA  64  0
METAL4  VIAFILL  64 0
METAL4  LEFOBS  64  0
NAME  METAL4/NET  144 0
NAME  METAL4/SPNET  144  0
NAME  METAL4/PIN  144  0
NAME  METAL4/LEFPIN  144  0
VIA45  FILL  73  0
VIA45  VIA  73  0
VIA45  VIAFILL  73  0
METAL5  NET  65  0
METAL5  SPNET  65  0
METAL5  PIN  65  0
METAL5  LEFPIN  65  0
METAL5  FILL  65  0
METAL5  VIA  65  0
METAL5  VIAFILL  65  0
METAL5  LEFOBS  65  0
NAME  METAL5/NET  145  0
NAME  METAL5/SPNET  145  0
NAME  METAL5/PIN  145  0
NAME  METAL5/LEFPIN  145  0
VIA56  FILL  74  0
VIA56  VIA  74  0
VIA56  VIAFILL  74  0
METAL6  NET  66  0
METAL6  SPNET  66  0
METAL6  PIN  66  0
METAL6  LEFPIN  66  0
METAL6  FILL  66  0
METAL6  VIA  66 0
METAL6  VIAFILL  66  0
METAL6  LEFOBS  66  0
NAME  METAL6/NET  146  0
NAME  METAL6/SPNET  146  0
NAME  METAL6/PIN  146  0
NAME  METAL6/LEFPIN  146  0
NAME  COMP  101  0
COMP  ALL  102  0
DIEAREA  ALL  112  0

大家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map文件修改后又问题呢?还是encounter里用的lef文件和virtuoso里用的tf文件版本不匹配(或者说是lef文件rule不全)呢?

楼主:
莫非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
现在都愁死我了。

网友:
导入的时候 是要把设计 core pad 导入3次吗

网友:
再试试吧 我也没过 这个

网友(2009-08-17):
在foundry给的库文件中,应该就有map file的,我记得好像有两个map file,应该与tech file在一个directory。
从Encounter导出gds时,用的是lef-to-gds的map。你根据tf改得map file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很久没有用过encounter,所以只是根据经验给一个建议哈。你可以先查查看。

网友(2015-06-04):
顶起来,大神们在哪里?求解答啊~~~~~~~~~~~~~~~~~~~~~~

网友(2015-08-25):
厉害厉害,原来这个streamout文件是输入文件,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2016-03-30):
请问如果用encounter生成的GDS文件的drc错误很多,是因为在用encounter进行布局布线时的LEF文件用的和MERGE FILE版本不对应吗?还是说是软件本身布局出来就有错误

网友(2018-03-26):
我也在encounter - virtuoso 这一步遇到了问题,卡了好几天了。我照书上的encounter导出DEF文件再导入virtuoso,但是怎么弄都不行,倒进去了一堆warning,打开layout视图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框。GDS的没试过。我用的SMIC18的库有三个map文件,分别叫gds2arcs.map gds2InLayer.map gds2OutLayer.map ,不知道用哪个。反正很烦

网友(2018-05-11):
encounter  的 verify geometry能过?

网友(2019-07-06):
楼主,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的DRC错误也很迷,也是自己改的MAP文件,然后导入到virtuoso,我的三个DRC问题和你的类似,就是填充的STD FILLER出了这个问题:minimum LVNW spacing for non-equal potential is 1um,然后还有就是MV3和MV5的SIZE问题,这个SIZE问题是我的memory自己内部的VIA。
查了LEF文件并没有定义LVNW,TF文件有,同问LEF文件是否包含RULE不全,也不知道是不是encounter自己布线的问题,有什么命令可以避免?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