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换速率

楼主(2009-03-14):
那位高人能够帮小弟解释一下SR(in)和SR(out)?
这个输出转换速率是怎么定义的???
那本书上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网友(2009-07-16):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了解的呀?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如图:
SR(in)=SR+=IM3/CC
SR(out)=SR-=IM9/(CC+CL)

网友:
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是由内燃机和同步发电机组合而成的,内燃机的最大功率受零部件的机械负荷和热负荷的限制,称为额定功率,交流同步发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在额定转速下,长期连续运转时,输出的额定功率,通常把柴油机输出额定功率与同步交流发电机输出的额定功率之间,称为匹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