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08安装有问题

楼主(2009-03-14):
各位论坛上的大侠,我有问题想请教。我装ADS2008时,安装后,license也添加了,环境变量也改了,将bin下面的一个文件也替换掉了。但最后还是license有问题,打开不了ADS2008.  这到底为什么呢?是哪的问题呢?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PS:据说ADS2008比以前版本更好用,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

网友(2009-04-15):
我也想见识一下呢

网友(2009-08-2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1-22):
可以试试这个步骤:
1 setup ADS2008;
2 backup \bin\agsl33.dll,use this agsl33.dll instead;
3 set env lm_license_file point to license.lic;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一定要要將之前ads舊的安裝檔,給刪除才能開啟2008版

网友(2010-02-26):
卸载之后,重新安装

网友:
1.不要用镜像直接安装,解压后运行setup.exe

2.最好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我装在D盘了,一样可以跑)
3.安装的时候,当询问users目录的放置位置时, 如果是新用户就照ADS的安排 C:\users\default,如果之前已装过先前版本,可以改成 C:\users\ADS2008U2, 或 C:\users\xxxxxx
4.安装的时候,当询问是否安装FlexID时,选择否(这个貌似用途不大)
3.安装后, 将SHooTERS文件夹下的ADS.lic 改成 license.lic(这个不改也可,我没改), 复制到 ADS2008U2\licenses内
4.将SHooTERS文件夹下bin内的agsl33.dll文件复制到ads2008U2\bin内,覆盖掉原文件;将win32_64文件夹内的 agsl33.dll复制到ads2008U2\bin\W32_64内,覆盖掉原文件

5.环境变量设置,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选项,在系统变量里添加LM_LICENSE_FILE  D:\ADS2008U2\licenses\ADS.lic 如果有多个环境变量,中间用分号/冒号隔开(Windows/Linux)
HPEESOF_DIR    D:\ADS2008U2 (这个不添加亦可)
WORKADS   D:\ADS2008U2\USERS\default (新装用户). D:\ADS2008U2\USERS\xxxxxx (旧用户)                       (这个不添加亦可)

整个过程不需重启电脑

网友(2010-10-24):
楼上破解说的没错 可以用的 感觉不错

网友(2013-04-04):
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4-09-06):
1.不要用镜像直接安装,解压后运行setup.exe

2.最好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我装在D盘了,一样可以跑)
3.安装的时候,当询问users目录的放置位置时, 如果是新用户就照ADS的安排 C:\users\default,如果之前已装过先前版本,可以改成 C:\users\ADS2008U2, 或 C:\users\xxxxxx
4.安装的时候,当询问是否安装FlexID时,选择否(这个貌似用途不大)
3.安装后, 将SHooTERS文件夹下的ADS.lic 改成 license.lic(这个不改也可,我没改), 复制到 ADS2008U2\licenses内
4.将SHooTERS文件夹下bin内的agsl33.dll文件复制到ads2008U2\bin内,覆盖掉原文件;将win32_64文件夹内的 agsl33.dll复制到ads2008U2\bin\W32_64内,覆盖掉原文件

5.环境变量设置,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选项,在系统变量里添加LM_LICENSE_FILE  D:\ADS2008U2\licenses\ADS.lic 如果有多个环境变量,中间用分号/冒号隔开(Windows/Linux)
HPEESOF_DIR    D:\ADS2008U2 (这个不添加亦可)
WORKADS   D:\ADS2008U2\USERS\default (新装用户). D:\ADS2008U2\USERS\xxxxxx (旧用户)                       (这个不添加亦可)

网友(2015-12-19):
回复 楼主:

   好问题,支持你,加油,给你点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真的是特别的详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