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要做一个中心频率在400MHZ的带通滤波器,请问能不能用有源滤波器来实现?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不适合用有源滤波器了?用高性能的运放是不是也有困难吧?

网友(2009-06-18):
这个频率用LC做,有源的频率低

网友:
干嘛要用有源的,有Spec么

网友:
窄带的话,适用晶体滤波器比较好,不过晶体滤波器比较敏感。机械滤波器也可以,看来你的带宽很窄,一般使用有源滤波器的话,干扰时比较大的。1/f干扰的分量就不轻

网友(2009-08-11):
400MHz频率太高了,有源滤波器Gm-C最多也就200M左右。

网友:
如果按5倍原则的话,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至少要2G,做出来效果成本和效果都不如用LC

网友(2010-08-29):
各种类型的滤波器有自己的频段位置,有源的滤波器频率相对较低。400MHz左右LC、螺旋都可以!

网友:
晶体管做的有源可以。运放的太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