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bandgap产生Vref后,要产生电流偏置,看到用下图电路,
请问其中的运放具体有什么要求吗?
用什么结构的比较好?
还有就是电阻是不是一般接片外的?保证精度

小弟新手,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主要考虑的是增益与带宽。
电阻接在哪儿,主要考虑你们的要求了,一般做这种电路都是内部集成吧

楼主:
增益越高越精确,但带宽主要从什么方面考虑?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片上电阻误差很大,所以要想电流准的话还是外接,但是一块芯片只能外接一个电阻作为基准产生。
放大器闭环要求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上电阻误差很大,所以要想电流准的话还是外接,但是一块芯片只能外接一个电阻作为基准产生。
放大器闭环要求非常稳定。

外接的话是不是应该给电阻再并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保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