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sat 和 Vov 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cadence仿真,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Vdsat>Vov=Vgs-VT;大电流小尺寸时,才会出现Vdast<Vov的现象,这个据说是速度饱和的原因。 可是Vdsat>Vov怎么解释??? 求教

网友(2011-06-15):
同样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没人能给个解释吗?

网友:
Vdsat不就是Vgs-Vth么?

网友:
Vdsat>Vov倒是经常看到,以前看过个帖子专门讨论这个的,好像是模型的问题

网友:
Sansen书上有讲的,velocity saturation

网友(2023-12-08):
我也有个疑问,按照短沟道效应,由于存在速度饱和,进入速度饱和所需的Vds.sat应小于沟道夹断所需的Vgs-Vth,那么仿真得到的Vds.sat应小于Vgs-Vth。
而我仿真时,L取30nm到1um,得到的Vds.sat却大于Vgs-Vth,想问问大佬们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