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ce model

楼主(2009-03-15):
请教各位大侠, 怎么从spice model 里面找出一些最基本的parameter用来做hand calculation。 mobility, vth0 很容易找到, 但是如果是要找mobility随temperature的变化呢?

网友:
看hspice 手册,里面对不同level的模型有计算的介绍
手算超复杂啊

网友:
你可以查看HSpice Quick Reference里的章节,有一些提取LV1 模型参数的命令

网友:
不知道lz怎么手工计算的,我基本上用到的参数就是model里mos管的tox,Vth0,u0,其它的还有lmin,lmax,wmin,wmax可以参考。基本公式肯定是Id=0.5*u0*Cox*(Vgs-Vth0)e2了,gm也可以计算出来,其中Cox=Eox/tox,Eox是栅氧的介电常数,在Allen的教材60页可以查到。虽然有一定误差,但比较接近,仿真时可以设置变量扫描,再找到合适的置。这样好像过于简单,还应该估算沟道长度调制和体效应,但我目前还太不清楚怎么估算,有高人可以继续指点。

网友:
为了 信元

网友:
哪位高人能说哈咋个得到沟道长度调制系数吗 没有这个没法算交流等效电阻的啊

网友(2009-08-06):
U0是迁移率吗?我觉得好象不是!因为通过MOS管的直流工作点分析出来的电流,Vdsat,计算出来的好像差别很大

网友A:
手算的话,你这种方法好像实用性不大,并且参数太复杂,不太适合工程应用。
实际电路设计时,我见到的有两种做法:
1)将hspice model 参数公式带入计算工具,如matlab,excel 表格也可以做;现在好像可以搜到牛人写matlab op 工具包。将需要的参数输入,得到宽长比、电流等
2)gm/id 这种方法,较为适合工程应用,结果也算准确。

------
gm/id 这种方法在EE240课程上讲过,附件时本论坛兄弟发的关于gm/id 的paper,借花献佛。

网友:
楼上提到的gm/id的方法才是真正有实际操作性的办法,可以避免提取那些参数,再说提出来的也不准

网友:
看model 的说明文件。找到9宫格的格点,然后根据自己的电路mos size,
built basic电路。用hspice run,可以得到所有的参数。
除了物理参数之外。其他model参数都可以得到。..多看hspice mannul,
比如lv9,lv9, lx3,lx4等等。都有具体的参数定义。.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也是似懂非懂的,关注中......

网友:
一切为了money...,我来回答这个问题if you use bsim3v3 model,it's difficult to calculate the mobility from the mos model.usually if MOBMOD=3:
Ueff=U0/[1+(UA*vgst/TOX+UB*(vgst/TOX)^2)*(1+UC*vbseff]
where vgst=vgsteff+2*(kT/q)~vgs-vth+2(kT/q)
If take into account Temperature:
U0(T)=U0(T/TNOM)^UTE
UA(T)=UA+UA1(T/TNOM-1)
UB(T)=UB+UB1(T/TNOM-1)
UC(T)=UC+UC1(T/TNOM-1)
So you will see it is so complex,but it's not enough yet:
you should take the velocity saturation effects into account.
As for the CLM parameter,it's too difficult to calculate manually.You can setup a simulation with the single device,and check the GDS .

网友:
gm/id的方法才是真正有实际操作性的办法

网友:
这个LZ也要手算啊...

网友:
呵呵,感觉好厉害啊

网友:
万一算和仿真的结果相差太大,楼主会不会伤心欲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算的话,你这种方法好像实用性不大,并且参数太复杂,不太适合工程应用。
实际电路设计时,我见到的有两种做法:
1)将hspice model 参数公式带入计算工具,如matlab,excel 表格也可以做;现在好像可以搜到牛人写 ...

gm/Id 也并不是处处好用的

网友:
感觉还是gm/ID靠谱

网友:
怎么下不了

网友:
手算也就用一些简单方程吧,那么复杂的交给计算机啊

网友:
Long channel should be ok. Temperature effects are included by simple equations as some one pointed.

Short channel effects are too complicated to use hand calculation.

网友:
How to extract model's process parameter by using Matlab and Hspice?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it tells you what to do it yourself.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89833-1-1.html

网友:
There are quite some books on SPICE Modeling

网友:
为什么要手算呢

每个level的model可能都有变化。为什么要手算呢?把那么复杂的公式列出来,还不如搭个简单的电路用spectre或hspice仿真一下,不就都有了了么,结果的准确性还有保障。

网友:
还是要手算的,可以提高你对设计的理解,看到的simulation results实在太有限了,很难让你理解目前设计更深层次的含义。

网友:
这种方法好像实用性不大,并且参数太复杂,不太适合工程应用

网友(2010-02-10):
菜鸟,学习之中,谢谢啦!

网友:
英文的资料看起来很费力额,加上自己本来就是新接触,所以更是困难。哪位大侠有中文版的相关资料,能传点么?
或者往我邮箱发一两份吧。不胜感激! longli888@sohu.com

网友:
look at berkeley bsim model manual. There is definition about how to calculate those parameters.

网友(2010-05-02):
8# erdong2000cn 谢谢 赞

网友(2010-06-07):
太感谢了,不知怎么用啊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为啥要手算涅?知道一些原理就让计算机替你算呗,不然买那么贵的计算机干啥呀?

网友(2010-11-06):
看手册嘛

网友(2012-03-27):
感謝分享資料
最近剛好要用到,非常感謝

网友(2013-07-31):
楼上的解释都很详细啊,受益匪浅

网友(2014-09-09):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

网友:
mark , 下次再看

网友(2016-02-0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10-11):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