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ence输出hspice网表文件?

楼主(2009-03-15):
如题,我怎么输出的是空文件呢?特别是有子电路的。我现在想把cadence里一个库都弄出来到hspice里面仿,请帮帮忙,告诉我怎么做。希望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
在ADE里,选择仿真器为hspiceS,在simulation里的netlist下,选择create netlist,就能生成,可以选择保存路径到你需要的目录下。

楼主:
谢谢 我这样做了 那么有定义的变量的怎么输出啊  比如我管子的长我使用了一个变量 所有的管子都是 如果我赋值了再输出 那在输出的网表文件里变量就没有了 如果我要在hspice里也设管子长为变量 那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改呢?或者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2010-02-03):
同问,希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2010-03-22):
回复 楼主:

file->export->cdl

网友(2010-04-23):
有图解就好了

网友(2010-07-06):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2012-02-16):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spectre,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么?

网友:
直接把hspice集成到ade里面,用hspiceD接口去调用也可以的呀

网友(2012-05-09):
就是理由。

网友(2013-11-07):
谁能告诉楼主问题的答案,感谢!

网友(2014-04-26):
同求啊,生成的网表带不带一些分析语句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的,可以把一些分析语句也生成Spice网表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求详解,谢谢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应如何做呢 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