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streamout 的GDS到calibre进行DRC时出现罕见现象

楼主(2009-03-16):
今天我再次仔仔细细认真对了一下,发现所有的DRC violation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在encounter里power ring和power stripe 的via 是阵列式(via array)的,在encounter布线的时候各层的via array与该层的金属线的距离有的非常短(有的只有0.02甚至更小),但是encounter verify connection 和verifyantenna没有报violations,是不是因为在encounter里没有把这些viaarray当成metal,所以在routing的时候才会出现与metal距离才会出现比metal与metal设定的最短距离还要短。是这个原因吗?
    但是stream in virtuoso到calibre进行DRC时确报了很多错,在calibre里把这些viaarray都当成了金属,所以就出现了很多violation? 怎么encounter和calibre对via array的处理不一样呢?遇到这种问题我应该怎么办?
在encounter里用的LEF文件里的设计规则里规定了via array,但是array和metal之间的距离却没有规定。
弱弱地问一下:array和metal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有必要规定?
所以在encounter自动布线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距离,但是在calibre里DRC时却将viaarray当成metal,所以就以在encounter里的LEF规定的metal与metal的rule检查viaarray与metal之间的距离,当然就会报很多错啦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在encounter里解决还是在calibre里解决?

网友(2011-05-01):
先顶下,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12-10):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求高手!

网友:
via 一般包含他的2层metal的, PR工具的VIA 都包含metal-low, via-itself, metal-high,

因此也包含金属的部分 ,   如果violation多,看看lef file是不是写错了,

如果不多, 就layout 里面改吧,不用回e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