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本人在仿真运放的开环增益时,一直以为在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内,给定任意的共模电压,仿真交流特性,得到的增益应该不会相差太大。但是刚仿了一个运放的开环增益,该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0.2V,我加了不同的共模电压(0.3V,0.5V,0.6V,0.7V....)测试开环增益,发现在输入较低共模电压下(0.3V,0.4V)的增益会比输入较大共模电压下相差很大,只有当共模电压较大之后(>0.5V),增益才变化很小。而且低输入共模电压时,输出共模点也是正常的,设置是与输入相等的。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下,这样是正常的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
你的运放是在连续信号处理里用的吗?

楼主:
是在连续信号下使用,就是一般的交流仿真,只是换不同的共模电压来试而已,而且共模电压也没有超出共模输入范围的。

网友:
skdjfjdfksjdf

我觉得是不是GM变化大的缘故,仔细找下

网友:
是rail-to-rail输入的运放吗

楼主:
不是rail-to-rail的,但是也是做跟随器的,输入0.3到2.4,电源电压3V。现在仿真开环增益,共模输入电压0.5以上基本上直流差别不大,但是小于0.5以后,直流增益一下降了20dB左右。郁闷中,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楼主:
输入级跨导也没有变化,输出级的静态电流也没变,其它参数也没变,唯一变化的是输出级的电阻有变化,其它的管子参数基本都没变。抬高输出级共模电压(0.6V以上),保持输入级的共模电压不变(0.4V)增益就变化不大,估计是和输出级有关,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N管输入么?
可能是差分输入管的偏置电流那个管子进入线性区了吧!

网友:
运放的负载是哪一类的,差分负载还是有源电流镜

楼主:
运放是P管输入,电流镜负载,输出级是AB类的的推挽输出,我仿真发现就是和这个输出级有关,因为其他管子都没有问题,绝对在饱和区,唯一变化的就是我前面说过,输出级的电阻变了(看Hspice的静态输出结果),但是,输出级的静态电流也基本没变,怎么会变化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是P管输入,电流镜负载,输出级是AB类的的推挽输出,我仿真发现就是和这个输出级有关,因为其他管子都没有问题,绝对在饱和区,唯一变化的就是我前面说过,输出级的电阻变了(看Hspice的静态输出结果),但是,输 ...

这个....再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怎么会变化的呢

楼主:
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电路里在输出端和输出级的N管之间接了个N管。它的栅和源是同时接到输出级N管的栅极上,漏极接到输出端(也就是输出级的N管的漏极),去掉这个管子就好了。简单点说就是输出极N管的栅漏之间接了个反偏的二极管。不知道这个N管用到这里做什么,一直都不导通啊,奇怪,改天贴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运放的负载是哪一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出问题的地方了。电路里在输出端和输出级的N管之间接了个N管。它的栅和源是同时接到输出级N管的栅极上,漏极接到输出端(也就是输出级的N管的漏极),去掉这个管子就好了。简单点说就是输出极N管的栅漏之间接了个 ...

期待你的图,共同提高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设计,怎么会不知道那个管子干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