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我所用的模型不管是MOS管还是电阻和金属电容,都有几个工艺角模型,那如果我想仿真的全面一点,怎麽仿真?举个例子,比如它们都有TT,SS,FF模型,那我是只需要仿它们同时是TT,SS或者FF时的情况,还是除此之外,需要再仿管子TT,电阻SS,电容FF这样的情况,以及其他类似这样不同工艺角组合呢?

网友:
spectre有个corner 你好好学习下

网友:
Actually, depends what  type C and R you are using. Let say if C is MOSCAP, then MOS is FF and C of course FF.

楼主:
电容是金属电容,电阻是POLY高阻。

楼主:
具体怎么做呢?还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在哪里找到?

spectre 工具栏里最后一个Tools 下面第二个corners  你写个script就可以同时仿真各种组合了。

楼主:
那用Hspice怎么仿真?
说具体点吧,如果管子有TT,SS,FF,SF,FS模型,电阻有TT,FF,SS模型,金属电容有TT,FF,SS模型,那是否要把每一种组合都要仿真?
例如:管子TT,电阻TT,电容TT
          管子TT,电阻SS,电容FF
          管子SS,电阻TT,电容FF
           ............................................
这样全部的组合都要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Hspice怎么仿真?
说具体点吧,如果管子有TT,SS,FF,SF,FS模型,电阻有TT,FF,SS模型,金属电容有TT,FF,SS模型,那是否要把每一种组合都要仿真?
例如:管子TT,电阻TT,电容TT
          管子TT,电阻SS,电容 ...

我觉得可以这么组合
所有器件的TT作为一个corner
然后再用每种器件TT以外的corner进行组合
所以就有4*2*2+1个corner
如果在加上temp、Vdd变化,就有4*2*2*2*2+1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Hspice怎么仿真?
说具体点吧,如果管子有TT,SS,FF,SF,FS模型,电阻有TT,FF,SS模型,金属电容有TT,FF,SS模型,那是否要把每一种组合都要仿真?
例如:管子TT,电阻TT,电容TT
          管子TT,电阻SS,电容 ...

反正是软件仿真阿,最好都要
3x5x3 外加温度x3也不是很多阿
Hspice有Alter的命令阿
多仿真没有错了,要是连后仿真都错了
电路出了问题都可以推卸责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软件仿真阿,最好都要
3x5x3 外加温度x3也不是很多阿
Hspice有Alter的命令阿
多仿真没有错了,要是连后仿真都错了
电路出了问题都可以推卸责任了

温度x3是什么意思?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和室温吗?
电源要不要也x3?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x3是什么意思?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和室温吗?
电源要不要也x3?

温度要的 -45 27 125
电源看你的应用
其实电容电阻三极管都有快慢模型的

网友(2014-06-14):
有没有新版的spectre的corner仿真的具体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