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模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大家好,有没有人推荐一个数模转换器,能实现脉冲量转换为模拟电压量(0-5V),脉冲量是从运动控制卡里发出的,经过转换后能输出模拟电压来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我不是弄电子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转换器,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
根据你的输出模拟电压信噪比的要求(除了量化噪声外,还要考虑额外电路等噪声的影响)选择DAC的位数。ENOB = (SNR-1.76db)/6.02. ENOB是有效位数。实际中要考虑到INL等误差,既12比特的位数可能只能提供10bit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