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6):
大家好,有没有人推荐一个数模转换器,能实现脉冲量转换为模拟电压量(0-5V),脉冲量是从运动控制卡里发出的,经过转换后能输出模拟电压来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我不是弄电子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转换器,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
你的脉冲量和模拟电压又什么关系吗?是不是根据脉冲的多少来决定模拟电压的大小?

楼主:
我买的控制卡说明书里面只是说控制卡可以发出脉冲/方向信号,脉冲的个数和频率可以自己设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只接受0-5V的模拟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运动,至于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现在要转换这样的脉冲到模拟量,以便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能接受。我没学过电子,不懂 ,只是需要用。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那样的话,我建议你用个单片机和你的控制卡连接,计数脉冲,并驱动DAC输出模拟电压。

网友:
..!

大家一起讨论,欢迎大家来访 电话销售技巧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转换器的,DAC0832等,你去WWW.MAXIM-IC.COM查,有很多的

网友:
如果用单片机计数再转到DAC输出的话,肯定会有延时,不能实时响应。不知还有没有专用的芯片,直接实现频率到电压的转换?一起学习

网友:
你这只能搞步进电机的控制,无刷电机你看看怎么控制的。

网友(2009-05-26):
同意5楼的说法。实时性另行考虑

网友(2015-11-23):
数模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