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入管故意不对称

楼主(2009-03-16):
参考别人电路时,发现别人设计的7管比较器(即5管第一级,2管第二级最普通的那种比较器)的输入对管故意做成不对称的,如左面2个20/1的,右面6个20/1的,请问这样设计有何作用呢?
还有就是M7做成倒比管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楼主,图是用什么工具画的?很清楚。请告知。需要论文中画图。

网友:
1. generate an offset
2. For M7, suggest you run a DC sweep see what is the optimzed size(speed and power)

网友:
画图的话visio就可以啦,可以copy到word中的。

网友:
看不懂,故意产生offset?什么用途

网友:
比如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在两个差分管的在相差10mV的时候开始翻转,就需要故意增大差分管的失调

网友A:
M7确实有点怪,只是为了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7确实有点怪,只是为了省功耗?

M7是非常的怪,复制的M5的电流非常小,又加上M6相当大,所以V0最小也有2.5v以上(3.3v电源电压),这样如果在后面加一个反向器,反向器的输出电压会一直为低的!困惑!

网友B:
M7 also depending on trigger point of the following stage. As I said, try to sweep DC first, then you know what is the best size for M7 under the same power budg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M7 also depending on trigger point of the following stage. As I said, try to sweep DC first, then you know what is the best size for M7 under the same power budget.

I see!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