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M倍频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3-16):
本人用XC3S400片子的DAM的IP核倍频,不知什么问题输出和输入的频率就是相等,没有倍上?请各位帮忙。输入用的是外部时钟。
Clock myclock(
.CLKIN_IN(clk_6.144M),
.RST_IN(0),
.CLKFX_OUT(clk_38.4m),
..LOCKED_OUT(DCM_locked)
);

网友:
居然发了三个主题贴。。。

网友:
DCM不清楚,但是在alter的PLL中,倍频只能用它的几种固定比例。不能随便修改。

网友(2009-06-20):
需要设定倍频参数

    DCM
      #(
        .CLK_FEEDBACK(CLK_FEEDBACK),
        .CLKDV_DIVIDE(CLKDV_DIVIDE),
        .CLKFX_DIVIDE(CLKFX_DIVIDE),
        .CLKFX_MULTIPLY(CLKFX_MULTIPLY),
        .CLKIN_DIVIDE_BY_2(CLKIN_DIVIDE_BY_2),
//        .CLKIN_PERIOD(CLKIN_PERIOD),
        .CLKIN_PERIOD(51.44),
        .CLKOUT_PHASE_SHIFT(CLKOUT_PHASE_SHIFT),
        .DESKEW_ADJUST(DESKEW_ADJUST),
        .DFS_FREQUENCY_MODE(DFS_FREQUENCY_MODE),
        .DLL_FREQUENCY_MODE(DLL_FREQUENCY_MODE),
        .DUTY_CYCLE_CORRECTION(DUTY_CYCLE_CORRECTION),
        .PHASE_SHIFT(PHASE_SHIFT),
        .STARTUP_WAIT(STARTUP_WAIT)
        )
    clk_out_dcm
       (
        .CLK0 (clk0_buf),
        .CLK90 (),
        .CLK180 (),
        .CLK270 (),
        .CLKDV (),
        .CLK2X (),
        .CLK2X180 (),
        .CLKFX (clkx2_out),
        .CLKFX180 (),
        .STATUS ( {status_float[7:3], status_out[2:0]} ),
        .LOCKED (locked_out),
        .PSDONE (dcm_ps_done),
        .CLKIN (clkin_in),
        .CLKFB (clkfb_in),
        .RST (dcm_rst),
        .PSEN (dcm_ps_en),
        .PSINCDEC (dcm_ps_incdec),
        .PSCLK (mclk_gck),
        .DSSEN (1'b0)
        );

网友:
外部时钟太低,不在DCM所支持的范围之内。外部换个频率高点的晶振(大于18MHz)。
在DCM不会用的情况下,最好采用Core Generator或Architecture Wizard生成,生成过程中软件会提示相关设置。

网友:
4楼和6楼,顶! 4楼和6楼,顶!

网友(2009-08-01):
首先是频率不要太低,设置要对

网友:
DCM 的复位很重要, 用到FX端口,不复位是不能输出时钟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用过,有时间自己也试试!

网友(2013-12-20):
Clock myclock(
.CLKIN_IN(clk_6.144M),
.RST_IN(1'b0),
.CLKFX_OUT(clk_38.4m),
..LOCKED_OUT(DCM_locked)
);

DCM有最低输入频率的要求,如果小于,最低频率,请采用不反馈的方式设置,CLK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