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FPGA,看什么书好?

楼主(2009-03-16):
想学FPGA,看什么书好?需要买学习板吗?那款学习板好,最好带视频教学的!但不要太贵!请指点!谢谢

网友:
拙见

看书不一定效果最好
现在开发板这么多
找一个开发板根据它的资料去练习实验
到一定了解后再一边看书一边做更高级的实践
仅供参考

网友:
www.altera.com

www.xilinx.com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看書是第一布
電腦模擬是第二步
是實驗板驗證是第三布

网友:
个人认为,看书是必要的,主要还是数字逻辑方面的书籍吧,电路熟了就好办,开发板建议采用XILINX、ALTERA推荐的平台,价格贵点,但不担心质量,用起来很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