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错误问题。或许你也遇到过,求高人解答!

楼主(2009-03-16):
仿真电路图中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望高人赐教!!

网友:
曾经遇到过!!很久以前, 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尝试以下方法:
1.可能是你安装hspice后,更改了系统时间. 解决办法:重装系统!!!
2. 卸载hspice,重新安装
3.licence可能有问题
4. 换个hspice版本.
5.关闭"程序执行保护"功能(我的电脑-属性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