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cadence的ic610版本里怎么转换数据库么?

楼主(2009-03-17):
望能赐教,好像比较麻烦,否则安装PDK后版图的库打不开,需要把cdb转换成什么OA的数据库,但试了好几次老是提示错误什么的,说cds.lib跟什么一个目录下,不行。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安装完ic610后,ADE L仿真里有hspiceD的仿真器,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只用过里边的spectre和Ultrasim,可以用,但选择hspiceD后怎么设置都出不来,总是有错误。

网友(2009-04-28):
运行icfb后在LOG窗口下打开菜单Tools->Conversion Tool Box选择CDB to OpenAccessTranslator在打开的窗口中可以看到path to cds.libfile即原来版本的cds.lib里面包含有工艺库的路径这里把它的路径填入即可然后在选项里面选择要转换的库不需要转换的用箭头移动到左边。最后点击应用即可,这里需要等一段时间,系统转换数据库需要很久,软件界面表面看上去无响应,不要强制关闭。等转换完毕退出exit重新启动软件,则在你的启动目录下会多出几个原来的库,这些都是OA格式的数据库。

网友:
注意,这个cds.lib指的是原来的,不能放到现在现在ic610的启动目录下。

网友:
我用ic610转换数据的时候动不动就黑屏了,也没有强制关机,别的网页的音乐还是在放的,怎么回事?
是装在ubuntu8.04上面的

网友:
agree, better to use redhat 4, not 5 or 3

网友:
我用的ubuntu8.10,没有出现过黑屏。cadence里的Hspice我也用不了,设置了很多次,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2009-06-15):
以前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惑,前一阵写了一个Python的脚本 用来转换cdb的库到oa

只是添加了一些必要的选项,对电路图的转换来说是足够了,若有需要可以自己改。

建议:
1)新建一个CDB目录用来存放cdb格式的库和cds.lib
2)新建一个OA目录用来 运行cdb2oa.py这个脚本。
3)按脚本提示输入,转换完成后,转换好的库就在OA目录下。
4)将转换好的库cp到你的工作目录即可。

这个小脚本很业余,但能工作,呵呵,见笑了~~

cdb转oa的python脚本

楼主:
现在已经会转换了,进入要导进去库的那个工作目录,打开转换界面后,把路径选为包含要转换的库的cds.lib,再转换就对了。现在知道里边的HspiceD确实不能用,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在cadence的仿真窗口里能不能调用另外安装的hspice,若能的话怎么调用?

网友:
什么工艺啊, 为什么不能去要OA的PDK?

网友(2009-07-15):
我在转换时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41 column  9 of  file./smic13mm_1233/diff_ind_rf/layout/procedure.il
******Non-recoverable  error  (no top-level  or error handler)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怎么解决吗?

网友:
cadence里面是没有hspice仿真器的,只是集成了hspice的调用环境。不过你可以单独安装hspice,然后设置好环境变量,就可以在cadence图形界面下运行hspice和查看波形了

网友(2009-09-01):
为什么要改数据库啊,我的CADENCE 6.1原来的图还真用不了。

网友(2010-01-02):
Ubuntu还是不要用了,
redhat吧,这些都是在工作站跑的东西,
redhat对口吧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thanks

网友(2010-03-24):
只有 cdB文件,没有cds.lib 文件了,还能转换格式吗?

网友(2010-05-05):
这个脚本很好 很方便

网友:
我还是不会转换的啊,那个 cds.lib 是怎么来的;
那个脚本文件怎么执行的啊,请高手指教的啊?
很急的哦

网友:
还有 谁有 90nm 65nm 或 45nm的工艺库的啊,可以给我发下的吗?我的 QQ 402114427,邮箱 hongyesi2008@126.com  ,谢谢的啊!

网友:
我还是不会转换的啊,那个cds.lib 是怎么来的啊
脚本文件怎么执行的啊,什么时候执行的?
还有请问谁有 90nm 65nm 或45nm的工艺库的啊,麻烦给我传下的啊,我的QQ402114427
邮箱 hongyesi2008@126.com 谢谢了

网友:
我的还没转换好的?

网友:
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1# sea11038

网友:
试过这个,PDK好像转不了。。 2# superrabbit

网友(2010-06-24):
Options:        -cdslibpath /home/linxu/smic18mmrf_1P6M_200709151808/ -lib
          smic18mmrf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这是什么情况~ 寻求解决阿~ SMIC的0.13库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晕阿~

网友:
以前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惑,前一阵写了一个Python的脚本 用来转换cdb的库到oa

只是添加了一些必要的选项,对电路图的转换来说是足够了,若有需要可以自己改。

建议:
1)新建一个CDB目录用来存放cdb格式的库和c ...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这个能转换版图数据么?
我从5141里面拷出来一个版图
需要转换
总是不成功。。。。

网友(2010-09-07):
感谢好同志的脚本。

网友:
感謝感謝~~~~
獲益匪淺~~~~

网友:
选择hspiceD后怎么设置都出不来

网友:
多谢提供的脚本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很想学ic设计,顶。

网友(2010-12-14):
还是转化不成功

网友:
仔细实施!

网友:
这个要顶,支持一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1-18):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2011-03-04):
谁知道那个py文件怎么运行吗?

网友(2011-05-09):
转换不成功的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把你转换的库放在别的文件夹下,比如tmp,不能放在你的启动目录下,否则它转化好的库没地方放,就会报错。可以试一下把要转换的库放在tmp下,转换路径要自己输入,转化,过一段时间后去启动目录就有了

网友(2011-06-19):
相同的问题啊

网友(2011-09-16):
请问这个库要在以前的系统上安装好的,还是直接解压就可以直接转换了?

网友(2014-10-25):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有一些文件老是提示被lock怎么办

楼主(2014-11-29):
回复 网友B:
进到每个转换时被lock的器件的schimatic或layout等等文件夹里,如果能看到文件名有cdslck字样的文件,删掉,再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转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