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建立时间的计算 (need help)

楼主(2009-03-17):
一直没搞明白运放 建立时间(线性)  ,精度 和环路增益,环路带宽的关系(表达式)

达人们帮忙解释下子,有相关资料求共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字来噢

网友:
静态误差要求越低,开环增益需要越大,反馈系数越低,相同的静态误差下,开环增益需要越大。

动态误差要求越低,GBW需要大大,反馈系数越低,相同的动态误差下,GBW需要越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这是比例式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现在给你spec有settling time , settling accuracy , 你怎么运用这个去计算管子参数。
假设为最基本2级运放

网友:
为了信元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还是太简单 了?

网友:
t=(ln(1/s))/(2*pi*BW);

in above equation, s is the allowable error, for example, 0.1%; BW is the bandwidth of the close loop, it depends on how you use the opamp, for example, if connecting as
unit feedback, BW is UGW of the opam, is adding a feedback factor y, then BW=UGW*y

楼主:
Thanks  allen_yyq

          This is fomular about the GBW and settling time, right?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ttling accuracy and the loopgain?
            Will it be different , if the amplifier is used in the oversampling a/d convertor ? I mean the fomular.

              My amplifier is used in the oversampling a/d convertor integrator

网友:
应作者要求删除原内容

[

楼主:
一阶系统阶跃响应?  汗了 信号系统全丢了

sigma delta ad不是挺火的么  怎么牛人都不在啊

楼主:
顶下 等大牛继续释疑

网友:
Will it be different , if the amplifier is used in the oversampling a/d convertor

网友:
BW is the bandwidth of the close loop, it depends on how you use the opamp

楼主:
Thanks for replying

The amplifier is used in a sigma delta AD, as I told before.
So it works as an integrator.

网友:
2阶系统阶跃响应k

网友:
静态误差要求越低,开环增益需要越大,反馈系数越低,相同的静态误差下,开环增益需要越大

楼主:
没有准确的公式么
过采样率对它影响是什么

网友:
对于1阶系统,如前面所述,按照指数上升,时间常数为1/(2pi*GBW)(GBW为闭环),因此GBW越大,settling time越短
对于2阶系统(无零点),如果wp2>4GBW,那么settling函数为两个指数函数相减,一个时间常数为1/(2pi*GBW),一个为1/(wp2),但上升要比一阶来得快;如果wp2<4GBW,将会出现过冲,damping factor=wp2/2,因此wp2越大,settling越快。
如果出现零点,根据左半平面或者右半平面,会恶化或者加快settling

网友:
从settling角度出发,wp2=4GBW是settling最快的时候,但是这样两级运方比较耗电, 设计时可以取wp2=3GBW,此时对应PM~72degree,而引入的瞬态overshoot很小。

网友:
仿真时,如何用自动计算简历时间??

网友(2009-09-22):
颇为而突破万儿童哦我饿哦iftgsdlkfjgsldf

网友:
此贴甚好,收益多多,谢谢楼主和回复的各位

网友(2009-10-23):
我也是学ADC的,回复一下挣点钱,再下载看看。

网友(2015-05-25):
赫赫和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