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设计23.8~24.8G射频,请教接收端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2009-03-17):
传统电容电感电阻的滤波模式是不适合了,微带线滤波器怎么设计?
还有没有其它简便的方法?

小弟刚刚进入射频领域,小菜一个,盼望大侠指点!

谢谢~~!

楼主:
嘿嘿~~
就成本来说用微带线设计是最划算的。
其它的正在看~~

网友:
看你指标规格了。
规格决定成本

网友:
用微带线设计啊,如果要求不高,一个耦合线就够了,不过你的带宽挺窄的,可能要多做些工作了

网友:
我来了

没有沙发,地板也是挺舒服的

网友:
其实关于微带滤波器的资料还是相当的多的,楼主花点心思找找就会发现有N多啊

网友:
如果阻带抑制要求较高的话,还是用波导做吧。

网友(2009-04-25):
可以选择椭圆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