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09-03-17):
新手,应该是比较菜的一个问题了吧

仿真中(spectre)要用到 肖特基二极管,但是自己用的工艺库中没有(也不知道肖特基二极管是不是应该在工艺库中的)
所以想请教大家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
粗略估计的话,就写个一级model
仿照spice手册里的普通二极管写个Vt,Vb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再讲得详细点嘞  我比较菜
是在Spectre仿真下的库文件里写个model吗?

要怎么写呢?

网友:
don't do that. recommend talk to foundry to ask for it otherwise don't use it.

网友:
第一是串联电阻比较小。level1里面的Rs。
第二是导通压降比较小。level1里面的N(热电子发射系数)比较小。

网友(2011-03-31):
网上可以查到一些大厂的spice模型的。

网友(2020-11-12):
用ahdlLib里的diode_si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