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的电容怎么估算?

楼主(2009-03-17):
一般是什么量级的?
100X100 um2

smic0.18的库, MIM电容是1f/um2 左右?是根据这个算吗?

引出端除了pad电容外,还需要考虑什么影响?键合线?方针的时候怎么考虑阿?

谢谢指点!!

网友A:
一般也就是100fF以内吧,没有mim电容那么大。
看PDK文档可能有吧,如果没有的话自己提一下寄生参数反标也可以。

pad一般还有一个串联的小电阻吧
然后还有ESD,bonding wire。ESD一般都有提供吧,bondingwire的电感要看封装厂家的参数,根据长度来计算。

网友:
Generally, 1~2pF range,
For high speed PAD( ~ Ghz ),  ~0.2p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也就是100fF以内吧,没有mim电容那么大。
看PDK文档可能有吧,如果没有的话自己提一下寄生参数反标也可以。

若在100fF 以内,的确比MIM小不少,请教下你说的这个PAD是RFIC常用的双层或单层金属的PAD吗

网友(2010-03-18):
可不可以看你的process提供的文档
有一个文档中会提到各个层之间的距离,然后通过二氧化硅的介电常数,面积大小,看看计算结果

网友:
可用RCX extraction tool

网友:
M与M之间存在电容,PP/NP/NW和M之间,POLY和M之间也存在电容;打线存在电容;封装和管脚存在电容;PCB走线还有电容,我个人认为得留下至少3pF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