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兄弟姐妹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们公司出的一个芯片,其中的一个模拟定制模块有一个大电流的NMOS管,工作时峰值电流为200mA左右,工作频率只有38KHz,而且导通时间为周期的1/3,现在测试发现电源电压高于2.7v芯片就可以正常工作,低于2.7v就不工作,输出只有高电平,好像该NMOS没导通似的。我们测试芯片的其他功能好像还在工作。此外我们刚好有一个版本把该
MOS管的开关信号引出来了,不过该版本没有集成大的NMOS管,是用的外部分立元件搭的,我们也有一个内置收发电路的测试芯片,将开关信号加到测试芯片的收发电路上,可以工作到2.1v左右,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实现的范围。请问一下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版图上如何隔离P-sub,N Well工艺下的NMOS管?

网友:
感觉好深奥,我们用的时候只考虑管子的耐压与耐流

网友:
如果内部的驱动不可以,而外部的驱动可以。感觉驱动电路的源阻抗有很大区别,希望你确认一下。

对于内部电路不能驱动的问题,你在开关处外加一个对地高阻抗的电阻,看是否可以。

楼主:
感谢回复!

谢谢liqiangln斑竹的回复和大家的关注,我也认为有前级电路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此外我们觉得大电流导致局部衬底电位抬升导致NMOS开关不能正常导通,这次我适当降低了电流,我们还对该大电流NMOS开关单独加了一个地PAD,加快对衬底的放电,以降低衬底电位的抬升。现在IC已经出去了,感觉问题差不多能解决,呵呵,不过还要等芯片实测了才能下绝对的结论!

网友:
LZ能把解决的方案贴上来,非常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