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mixer中遇到的问题,急救!!!

楼主(2009-03-17):
ADS仿Gilbert mixer,用的是TSMC0.18um2V的design kit,做第一个仿真直流仿真时出错,跳出以下:

illegal subcircuit name:'rn' is reserved for noise resistance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kit不好使,呵呵

网友:
..

不知如何,先看一下!

网友:
你的kit有问题吧

网友:
design kit中的某个电阻名rn与ADS中的保留名称冲突,需要更改rn为其它名字。
你可以在原理图界面上或者输出的网表中更改后再重新仿真

网友(2009-10-16):
能说说具体怎么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