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汇编指令条件执行详解

楼主(2009-03-17):
2.5 条件执行
ARM模式下,任何一条数据处理指令可以选择是否根据操作的结果来更新CPSR寄存器中的ALU状态标志位。在数据处理指令中使用S后缀来实现该功能。
不要在CMP,CMN,TST或者TEQ指令中使用S后缀。这些比较指令总是会更新标志位。
Thumb模式下,所有数据处理指令都更新CPSR中的标志位。有一个例外就是:当一个或更多个高寄存器被用在MOVADD指令时,此时MOVADD不能更新状态标志.
几乎所有的ARM指令都可以根据CPSR中的ALU状态标志位来条件执行。参见表2-1条件执行后缀表。
ARM模式下,你可以:
· 根据数据操作的结果更新CPSR中的ALU状态标志;
· 执行其他几种操作,但不更新状态标志;
· 根据当前状态标志,决定是否执行接下来的指令。
Thumb模式,大多数操作总是更新状态标志位,并且只能使用条件转移指令(B)来实现条件执行。该指令(B)的后缀和在ARM模式下是一样的。其他指令不能使用条件执行。
2.5.1 ALU状态标志
CPSR寄存器包含下面的ALU状态标志:
<!--[if !vml]-->

<!--[endif]-->

2.5.2 执行条件
N,Z,C,V相关的条件码后缀如下表所列:
<!--[if !vml]-->

<!--[endif]-->

举例说明:

示例1:
ADD
r0, r1, r2
; r0 = r1 + r2, 不更新标志位
ADDS

r0, r1, r2
;
r0 = r1 + r2, 后缀S表示更新标志位
ADDCSS
r0, r1, r2
; If C 标志为1,则执行r0 = r1 + r2, 且更新标志,
CMP
r0, r1
; CMP指令肯定会更新标志.
示例2:(请自行分析)
gcd
CMP r0, r1
BEQ end
BLT less
SUB r0, r0, r1
B gcd
less
SUB r1, r1, r0
B gcd
end

楼主:
怎么排版不对呢?晕

网友:
   建议排整齐, 然后做成个PDF上传上来给大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