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e的路径可以动态生成不?

楼主(2009-03-17):
当然可以用case来选择  不过这样似乎有点麻烦

网友:
force路径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对DUT中的一个寄存器直接赋值
比如:
TH.U_DUT.xxx=16'hffff;

网友:
用条件+`define应该可以
你想怎么动态?

网友(2009-08-06):
还可以动态啊,没听说过,呵呵

网友:
应该避免用force的啊!

楼主(2014-04-30):
回头再来看这个问题,uvm中已经用pli来解决了uvm_hdl_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