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ans仿真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在做crystal oscillator trans仿真中,由于仿得时间比较长(6ms 左右),因此导致在服务器上看波形时特别慢(波形文件有几G ),请问哪位有好的解决方法吗?比如只取部分波形文件中的点来看的这种。。。
多谢了.
PS:(仿真精度应该是不能再往下调了)

网友:
You can save data after 5ms... however, simulation accuracy can't be reduced too much otherwise your result is unblievable

楼主:
Thanks, this is the answer I looking for.
But  how to set this option in my simulator(spectreRF) is still a problem for me. Can you give anything more about this?

楼主:
ok, I have found this option in my simulator.
Anyway, thanks again.

网友:
好像通过calculator可以直接取波形的某一个时间区域来看,取的时间短点,速度就快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