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沒有可自己改指令解碼的 cpu

楼主(2009-03-18):
一般 cpu 或 MPU  先是 instruction fetch -> decode ..但是 目前 拿 HTCSHIFT 來說  是使用 X86  CPU  + chipset , 還有 使用 arm  cpu + chip ..為何沒有人開發  使用  可改變 INSTRUCTION DECODE 方式 ?  直接使用 類似 fpga 方式  一開機時 直接 從 flash 內 download 資料  做成  x86  decode  或是 直接 多做 ARM  INSTRUCTION DECODE..當要使用  x86  直接 decode   當要使用 arm  就改  decode   一顆 cpu  可同時當  2類 cpu

网友:
主要基于成本与性能考虑.  这种方式可行,但实用性不大

楼主:
可是  以前都有 transmeta 使用 codeMorph 方式 解碼  ..今天只是換 hardware  DECODE ,    如果 cpu 要 x86  使用  x86 decode 跑 windows os + 軟體   如果要 跑 linux 或是 mid  使用 arm cpu  ..應該可行     否則一般做法  是  X86 CPU + ARM  使用  2 cpu  還有一堆 chipset  但是  如 htc shift 類 也不會同時跑 PPC / WINDOWS OS   一此只跑一種 os 阿  .

网友:
个人觉得改软件的成本远比改动底层硬件成本小。干嘛要更改底层硬件来配合指令集。想要移植性好用C不就挺好的么,无非改改编译器,就可以方便的移到各种CPU平台上。

网友:
同意5楼 RISC就是这个思想吧 硬件应该尽量简单

网友:
搞笑铃声下载(2)

免费手机搞笑铃声MP3格式下载

宝宝心情不好
暴笑彩铃之电话版波斯猫
暴强的旅行客车
保持5秒我接听
宝宝接电话
宝宝奥运口号
包你喜欢
般若心咒
八戒自我介绍
八戒的脑筋急转

更多搞笑铃声下载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啊

网友:
有这方面的可重构处理器

网友(2009-12-01):
应该是不现实,起码编译器你没法改。除非编译器也是你做的。

网友:
这个功能不实用,比较鸡肋

网友:
Its a research topic
No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NISC)
Lift micro-code to rom-code
All control lines can assemble in code

网友(2010-02-19):
too expensive, no requirement.

网友(2010-12-16):
这个建议还是比较有趣的,其实现在有些CPU+DSP的结构可能就是有INSTRUCTIONMORPH的功能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软件层面做更方便,否则就是扩充指令集而已,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是卡在执行,如果把多个指令有效高速执行是个难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