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错误~~谢谢~~~

楼主(2009-03-18):
ISE10.1中PAR时候出现错误如下:
ERRORrojectMgmt:387 - TOE: ITclInterp::ExecuteCmd gave Tcl result 'error renaming "E:/Xilinx/project/astb/asyncFIFO/mppr_result.dir/H_H_3.par" to "E:/Xilinx/project/astb/asyncFIFO/mppr_result.dir/asyncFIFO_H_H_3/asyncFIFO.par": permission denied'.
Tcl_ErrnoId: EACCES
Tcl_ErrnoMsg: permission denied
_cmd: ::xilinx:pm::dpm_chTransformExecuteForPar dpm_parRun $piThisInterface
errorInfo: error renaming "E:/Xilinx/project/astb/asyncFIFO/mppr_result.dir/H_H_3.par" to "E:/Xilinx/project/astb/asyncFIFO/mppr_result.dir/asyncFIFO_H_H_3/asyncFIFO.par": permission denied
    while executing
"file rename -force $_Src $_Dest"
    (procedure "dpm_parSortMpprResults" line 42)
    invoked from within
"dpm_parSortMpprResults $sProjectDir"
    (procedure "::xilinx:pm::dpm_chTransformExecuteForPar" line 79)
    invoked from within
"::xilinx:pm::dpm_chTransformExecuteForPar dpm_parRun $piThisInterface"

我代码中有个数组没有初始化 就直接开始使用,是不是由于这个错误?

reg [7:0] FIFOstack[1023:0];
always @(posedge clk_wr)
if((wrena == 1'b1)  && (wrptrstop == 1'b0))
begin
  FIFOstack[wrptr] <= datain;
end

谢谢啦 ~~~~

我把数组改成16个大小后,初始化了数组还是同样的错误

另外有个发现  数组大小为1024的时候,ISE综合出最高时钟频率是200多M,
而改成16时候,就成了466MHz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谢谢各位了

楼主:
  1. while(1)
  2.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