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中的存储器空间,IO空间和配置空间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03-18):
有点理不清了,首先看书上的原话:

系统存储器空间:系统中有多个存储器实体,各纪总线上的存储器实体尽管在物理位置上处于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系统中是组织成一个整体的,统一编址;
系统IO空间:和存储器空间一样,也是采用统一编址。
配置空间:根联合体通过IO空间的固定地址来写配置地址和内容。

问题1.系统存储器空间,书上说是各级总线上的存储器实体统一编址,但是对于CPU来说,能看到其他总线上的PCI设备里的存储器么。比如总线挂了一块显卡,显存为128M,那么怎么和内存统一编址?对于CPU来说,起地址总线上最多就是IO和存储器统一编址吧,并不能看到IO接口上某个设备内部的存储器吧。

问题2.IO空间存在同样的问题。

问题3.配置空间在哪里?是在各个设备的自身的存储器里么

谢谢大家~~~~~~~

楼主:
  1. while()
  2. ding;

楼主:
我自己搞懂了~~~~谢谢~~~

网友(2009-05-13):
我自己还没搞懂。。。

网友(2009-06-21):
lz好,
我现在刚开始接触pcie,对你提的问题我也刚好想知道,书上总是看不明白,你能说明一下吗?
我现在用的是xilinx 的ip,pcie1.9。
1.我也想知道配置空间在哪里?是在核内,还是cpu内?
2.如果cpu想访问端点存储器,是不是直接将地址指向它为端点分配的地址?
3.如果是端点想访问cpu存储器,那么地址怎么指向?
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3-08-20):
我也是初学者,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