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phase noise and jitter

楼主(2009-03-18):
hi,
I simulated my PLL's phase noise at behavior level and got a closed-loop pll phase noise curve. Than I tried to integrate the phase noise to get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The following matlab routine is used to convert phase noise to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phasejitter = sqrt(integral(fre,2*Lpll))*T/(2*pi);
periodjitter = sqrt(8*integral(fre,Lpll.*(sin(pi*fre*T)).^2)/((2*pi*f)^2));

where Lpll is the single-sideban phase nosie of the pll, the function integral is:
function integ = integral(fre,L)
% calculate integral
len=length(fre);
for n = 1:len-1
areatrape(n) = (fre(n+1)-fre(n))*(L(n+1)+L(n))/2;
end
integ = sum(areatrape);

I expect the same results of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because the pll locked. but the results are:
phase jitter = 8.31e-11   and
period jitter = 3.27e-12
respectively.

Is there any error of my routine or my understanding of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in the attached figure, the red curve is the phase noise of the PLL.

网友A:
Hi there,

I think you may misunderstand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Why you insist they are equal when PLL locked?
Actually, period jitter only accounts the variation bewteen clock periods, while phase jitter accumulates the error of each period,depending on the recording time length, and of course, phase jitter is bigger than period always.
And since your integation is up to inf. , this is why your phase jitter is so big. When you define the integration windows(like min. freq and ,max freq.), you will get the "real" phase jitter, which you are interested and meaningful.

BTW, your equation is correct.

Hopefully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id

楼主:
Hi, buddy,
many thanks for your reply!
I think if VCO is free running, the phase error of output would accumulate. In this case, phase jitter could be quite large. However, when PLL is locked, phase error could be corrected periodicly to assure phase of feedback clock and ref. clock are almost equal.
accroding to jitter definition on "design of ics for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bsolut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are equal, where I think absolute jittter is phase jitter, am i right?
By the way, I'm evaluating my PLL by a digital scope these days. I find period jitter, cycle-to-cycle jitter could be measured directly by funstions provided by the scope, but how can I measure phase jitter. Do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this.

楼主:
积分上限是100M,PLL带宽大概是600k。
一直没搞清楚积分上下限应该怎么取,一些文献说在interesting frequency band上积分,不明白什么叫interesting frequency band?
请赐教!

引用 网友A:
Hi there,

I think you may misunderstand phase jitter and period jitter. Why you insist they are equal when PLL locked?
Actually, period jitter only accounts the variation bewteen clock periods, wh ...

网友A:
1. Yes, phase jitter = absolute jitte (by definition) And ususally in time domain, also called TIE.

2. Pls note that the author's statement " for a phase locked oscillator, absolute jitter = Period jitter " is wrong.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correct only  if average(T) = To as shown in above definition. However, average(T)=To requires that N=inf., which is impractical. As I told you that, without specify time of interval or time window,  talking about absolute jitter is meangingless because it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Back to frequency domain, that is why it is requried to specify interest band of frequency, which is usually related to different syste. E.g. for serdes PLL, 12Khz~20Mhz for OC-48.  If for ADC PLL, fL=bin 1 of a windowing FFt, fH=Nyquist.

3. For masurement Phase jitter, many agilent oscilloscope can make it( with help of EZJIT software or some companies customiz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Yes, phase jitter = absolute jitte (by definition) And ususally in time domain, also called TIE.

2. Pls note that the author's statement " for a phase locked oscillator, absolute jitter = Period ...

Good, finally I get the idea that phase jitter is also called TIE. This makes sense.
I was misled by Dennis's slides.
As for integration limits, where can I find information for integral limits? Plz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I found that my PLL got very bad TIE performance with a fiber channel golden PLL in which cutoff frequency is 1/1667 of bit rate. But it's qualified for DVI and PCI express application.

网友(2009-08-03):
Good, thanks. I have learned also.

Hi
phasejitter = sqrt(integral(fre,2*Lpll))*T/(2*pi); 1 L" A2 R: e" n' kperiodjitter = sqrt(8*integral(fre,Lpll.*(sin(pi*fre*T)).^2)/((2*pi*f)^2));
h

where does the formular come?

网友(2013-12-27):
非常好的問題

网友(2014-03-13):
能告诉公式的来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y ADC PLL,the fH=fs??

网友(2017-03-16):
看完之后,发现我一直把phase_jitter的计算公式当成是period_jitter的。汗。。。

网友(2018-04-08):
i think all of answer are super lihai

网友B:
prof3是这个论坛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把phase jitter和cycle jitter说明白的人。
时域,phase jitter定义时刻之差,cylcle jitter定义周期偏离
phase jitter差分得到cylce jitter,对应到频域,需要sin^2整形
cycle jitter差分得到cycle to cycle jitter

根据定义,Phase noise积分得到的就是phase jitter/absolute jitter/TIE jitter

这些概念弄清楚非常重要,把他们混淆的资料比比皆是,误导大众

网友:
prof3是这个论坛无数不多的能够正确理解phase jitter和cycle jitter的人

网友:
受益匪浅,mark 下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B:
prof3是这个论坛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把phase jitter和cycle jitter说明白的人。
时域,phase jitter定义时刻之 ...

说的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Yes, phase jitter = absolute jitte (by definition) And ususally in time domain, also called TIE.
...

老师您好
请问,看absolutely jitter的时候,您的意思固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积分区间看absolutely jitter才有意义。
请问这个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积分区间有什么一一对应的关系吗?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prof3是这个论坛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把phase jitter和cycle jitter说明白的人。
时域,phase jitter定义时刻之 ...

讲得对

网友:
could you share your Matlab code with me ?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B:
prof3是这个论坛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把phase jitter和cycle jitter说明白的人。
时域,phase jitter定义时刻之 ...

能不能把相关的帖子发一下呢?这些问题真的给我整蒙了都,求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
请问,看absolutely jitter的时候,您的意思固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积分区间看absolutely jitter ...

同问,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积分和时域范围内看absolutely jitter是怎么对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