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的一个大问题,XDJM注意了,帮着解决一下

楼主(2009-03-18):
我的系统用的是AS4.6,系统安装的时候是完全安装。内存4G,4核intel处理器。这是实验室服务器的配置。DC装的版本是2008.09版的。做一些小的综合就没有问题,但是稍微一大点,就会在综合的后期报出如下错误:

Error: Could not connect to child process.(PROC-3)

我用man命令查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就是说无法连接到子进程。可能原因是内存不够或是交换空间不足,或是没有设置TCP/IP。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的TCP/IP都设置了,而且我4G的内存怎么会不够,swap空间也有2G,而且AS4的swap最大只能分2G,不能再大了。之后DC继续运行compile过程,但运行很短时间就报告compile完成,程序也并没有崩溃。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最终结果造成影响。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遇到了并且解决了请拉兄弟一把。

网友:
會不會是你的dram module 有問題

會不會是你的dram module 有問題,先拔掉只剩一根dram 試試看

楼主:
奇了怪了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神舟F205T(1024M内存),ATI X1600显卡,装了ATI的显卡驱动,系统是AS4,装了DC2008.09,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实验室hp服务器(4G内存),就是我发帖所说的,也是AS4,同样版本的DC,用起来就是有那么个小暇眦,也不知道到底这个错误影不影响综合结果。
       我实验室自己工作用的机器装的也是AS4(768M内存),DC2007.03,用起来也报这个错,和服务器的错误一模一样。
       真他妈奇了怪了,难道软件还认机器。??
       期待有高手能告诉我各种缘 由。

网友(2012-05-30):
我也遇到该error  求高手

网友:
limit看一下是不是memory stack太小了啊

网友:
我这边AS 4的swap是20G.......

网友(2012-07-24):
    unlimit

setenv TMPDIR ./tmp

网友(2013-02-21):
我也遇到了啊,求高手解决

网友(2015-07-22):
LZ肿么解决的?

网友:
没遇到过哎~~~~

网友(2016-01-11):
回复 网友A:

    Error: Could not connect to child process.(PROC-3)
请问有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误了呢。以前装还没有这个问题,重新安装了下系统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