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钟数据恢复电路CDR的FPGA实现

楼主(2009-03-19):
有没有用verilog HDL实现时钟数据恢复电路的,如果有的话能否把源码发给我,在线等,谢谢!
cheng520song@163.com

网友:
开口就要源码....

网友:
opencore的USB 1.1 IP有你要的>

楼主:
谢谢回复,可是我找了IP核,没发现该IP核有CDR模块。。。

网友A:
XILINX有这方面的应用文档,例如XAPP224,讲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www.losang.cn

网友:
相信我他有,你可以看SIE相關源碼,它適用數位電路來處理CDR。

网友:
一篇paper,希望有幫助。

网友:
MAXIM好像有相关FPGA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有这方面的应用文档,例如XAPP224,讲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www.losang.cn

谢谢,这些xilinx的参考方案已经做过了,我还想要点别的公司的参考设计。。。

网友:
我也想要,,同问。。。

网友(2009-07-12):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virtex 5, bypass comma alignment, comma lock, 8B10B, then you get a CDR...

网友(2009-08-25):
我也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9-10-06):
it's really a good article!!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一篇paper,希望有幫助。
引用 网友B:

thx 4 sharing

网友:
XILINX有这方面的应用文档,讲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时钟电路很重要

网友(2010-01-31):
站内牛人多啊

网友:
take a look, still not catch the concept yet

网友:
用逻辑做CDR,能做多少bps?

网友(2010-06-10):
楼上的那篇论文不错

网友(2010-10-25):
时钟与数据恢复(CDR)技术在高速串行通信链路中的应用

网友(2011-01-02):
CDR可以用数字电路做吗!!??!!??!!??!!??

网友(2011-05-16):
希望现在还有用

网友(2012-04-16):
学习一下,文章不错。。。

网友(2012-09-13):
回复 网友C:

    想请问一下,用纯fpga做得话800M算不算高啦,包括其中的盲采样在内

网友:
去看看去 正好要做cdr

网友:
serdes不行么?

网友(2013-06-20):
通过大家的讨论,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4-01-07):
没接触过CDR先下载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最近也在调研这一块,求分享资料啊 872019780@qq.com

网友:
it is seemed not easy

网友(2014-07-15):
CDR要源代码?

网友(2014-11-24):
回复 楼主:

网友:
难找啊,源代码

网友:
看看,谢谢那个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该文档

网友(2014-12-25):
还是模拟的CDR靠谱。

网友(2015-04-28):
回复 楼主:

已经知道数据率,产生这样大小的时钟即可,为什么还要恢复时钟?

网友:
时钟数据恢复电路数字实现所要考虑的因素
    只考虑固定数据速率下通过本地时钟移相恢复数据时钟,对于有多种速率变换情形用多速率并行检测即可。
先假设数据发送端的周期陡动最大值为dts=ts0-ts,再假设接收端有N个可能的等相位差恢复时钟,分别为
clk0,clk1,.......clkN-1,分辨率为dte=te/N,如下图所示。(ts=te)
           dte
          |     |
          |--------|
clkn---|            | -------
                |--------|
clkn+1-----|           | -------
      ----\/------------\
data----/\------------/
考虑set_up和hold,显然采用clkn或者clkn+1作为恢复时钟都不合适。由于源端的陡动可能变快也可能变慢,所以最理想的恢复时钟
(最大陡动情况下保证尽可能多的连续数据采样的set-up hold不违规),应该是以clkg其中g是n+1+(N-2)/2对N取模。用这个恢复时钟
采样,允许的data在时间轴上的变化窗口为dte*((N-2)/2),否则可能会出现set-up或hold违规。到此就可以算出能正确恢复出的最长数
据为
           dte*((N-2)/2)
num = -------------
                |dts|
如果接收数据长度超过num,可能会因为亚稳态导致数据出错。num是可以确信无误的最大传输长度。同时由于接收端时钟也会存在陡动,
考虑到数据和时钟相位的相对性,可以把接收端的陡动叠加到发送端进行计算。根据前面的分析,数字恢复时钟策略对于已存在的标准
通讯协议(像以太网PHY),只有当允许的最大传输长度满足协议要求才有意义。虽然增大N能扩大变化窗口,但N过大PR会存在问题,
同时精细的相位控制不易实现。所以这种策略对自定义的通信接口可能更有意义,对于发送数据长度超过num的情况,可以在num边界点
上重发同步头重新提取时钟来解决。

网友(2019-01-05):
非常感谢啊

网友(2020-09-10):
这帖子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