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spice里仿真开关电容滤波器的AC特性?

楼主(2009-03-19):
如何在hspice里仿真开关电容滤波器的AC特性?

网友:
using equivalent replacing the switch-cap (R=T/C) first,.

楼主:
但问题是设计的是一个chop amplifier,所以这样代替的方法不大可行吧。

网友:
等待研究下

网友(2009-05-21):
用spectre rf仿真,hspice只能做行为级的ac仿真

网友:
也是这个问题啊,大问题啊。有没高手的啊。

网友:
用pss + pac仿真不是可以吗?

网友(2010-02-24):
da  wen  ti a    wo ye  jue de shi ge nan dian

网友A(2012-04-14):
.op time
也没有验证过,有兴趣得人可以试一下。回答案

网友(2015-05-27):
可以利用一個簡單的一階SC Filter給CODE黨?

网友(2017-10-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A:
.op time
也没有验证过,有兴趣得人可以试一下。回答案

尝试了一下,.ac仿出增益、相位都是0时刻的,修改time没有作用。

网友(2023-10-19):
开关电容是周期性时变线性系统,得用PAC仿真,AC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