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两个电路图的输出结果

楼主(2009-03-19):
如图
上面是同向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
下面是反向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
如果输入是最左边的交流信号(50HZ),输出结果是右边的结果吗??

网友:
absolutely Not.

input frequency=?

网友:
应该不是吧,你有滤波,怎么可能输入三角波,输出还是三角波??

网友:
不是吧
第一个感觉是电压跟随
第二个是电压负反馈 ,然后接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貌似很难

网友:
对不起啦, 我是灌水的,下东西,没办法啊  哎。。。

网友:
by math

upper circuit
C1 & R3 as high pass pole at 1/(2*PI*1M*4.7u)=3.38e-2Hz~0 -> DC block
R1 & C3 as low pass pole at 1/(2*PI*1K*0.1u)~1.6KHz
OPAmp as non-invert buffer, gain=1
R5&C5 as low pass pole at 1/(2*PI*10K*0.01u)~1.6KHz
So 50Hz saw tooth wave could pass but little round, DC 3V and AC pp 2V is right.

网友:
by hand math

lower circuit
C2 & R4 as high pass pole at 1/(2*PI*1M*4.7u)=3.38e-2Hz~0 -> DC block
R2 & C4 as low pass pole at 1/(2*PI*1K*0.1u)~1.6KHz
R7 and R8 and OPAmp as invert amplifier that buffer in/out, gain=1
R6&C6 as low pass pole at 1/(2*PI*10K*0.01u)~1.6KHz
So 50Hz saw tooth wave could pass but little round, DC 3V and AC pp 2V is right.

网友:
很簡單,輸入端是一個LPF跟一個HPF,所以就是一個BPF
輸出端也是一個LPF
中間分別是一個BUFFER或一個INVERTING CIRCUIT
按這方向想

网友:
其實題目還挺陰險的
你的input波是在0線上震動
可是你的output波在3V線
這是不可動的
除非是同一個Vcm進行
不然應該是不work的

网友:
飘过。。。,不懂

网友:
楼上的几位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