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0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安装完cadence ic610后,用icfb命令可以启动,但当我画电路图时点击添加原件按钮时,没有任何反映,提示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chematics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有啟動LICENSE DAEMON嗎?
"lmgrd -c license.dat"

网友:
看license启动了吗?然后license变量设了吗?

网友(2011-09-30):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2013-04-08):
I have found the solution for this.

solution;

1. in terminal, go to your cadence working directory
2. type 'lmli' in your terminal to activate the license.
3. type 'icfb'

this should work fine

网友:
期待大神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