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芯片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了?

楼主(2009-03-19):
新学pcb的,请问一下pcb中芯片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了?是不用管吗?

请大家赐教!

网友:
当然要管

网友:
上拉或则接地都行

网友:
通常是需要处理的,主要是看芯片是否需要一个固定电平,来防止干扰,如果无所谓,你再考虑是否上拉,下拉可以节能,其实要根据厂商要求处理,也许是测试pin,不能乱接。

网友:
First you need check the datasheet, usually there is a recommendation/must, also some pins have internal pullup/down.Second, generally, input should be pulldown/up, output just leave as it is.

网友:
看书名数

网友(2009-05-22):
要看你用的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一般是接地或接电源。一般很少悬空。所以看datasheet也不过是看一下是接电源,还是地。因为有时候IC内部要要求,一些PIN不能接地,只能接电源。O(∩_∩)O~

网友:
输入信号一般要接地或接电源,要查Datasheet。输出信号一般open

网友:
印象里cmos电路和ttl电路不一样的。

网友:
最好根据datasheet来,不能想当然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2009-07-17):
接电源或接地或悬空

网友:
广告太多了
适可而止吧

网友(2009-09-02):
要看不同的芯片

网友(2019-09-10):
没有特殊情况的状态下,需要上拉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