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二进制数如何转换成CSD数?

楼主(2009-03-19):
如题
比如二进制码: x=0011111011000101
其CSD编码为: csd=0100000-10-1000101

这个转换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LZ,CSD编码是什么?

网友:
前阵子搞过,不过代码没找到了
在google里面可以搜到相关CSD的

楼主:
CSD编码是一种三元数值编码系统,即将符号数用(-1,0,1)来表示。

楼主:
CSD全称为Canonic signed digit

网友:
正则数编码,很简单
从低位到高位,  如果发现"11"(两个连续的"1"),就用10(-1)表示。因为11 = 100 -001。
这样,你就把“11”用0(-1)来替换,10(-1)中的最高位“1”就进位到高位去,后面以此类推。
例如 001010101101110
      =0010101011100(-1)0
      =0010101100(-1)00(-1)0
      =0010110(-1)00(-1)00(-1)0
      = 00110(-1)0(-1)00(-1)00(-1)0
     =  010(-1)0(-1)0(-1)00(-1)00(-1)0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常数乘法器
因为经这种编码方式可以减少整个数中的非零值的个数.  配合加法树什么的,可以减少乘法器面积,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2010-03-13):
谢谢 很有用 正需要

网友(2010-12-06):
请问你找到了吗?

网友(2011-12-20):
回复 网友A:

    “11”用0(-1)来替换,10(-1)中的最高位“1”就进位到高位去,后面以此类推   这句最经典。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 把11用101代替,最高位的1再与原数结合再代替就行。
       eg:  x=0011111011000101
        第一步:0011111 101 000101
        第二步:100001 01 000101

网友B:
matlab 里面做FIR 时会有选项的让你选择系数采用CSD

网友(2012-04-05):
多谢了,这个真的很经典,最简洁有效。

回复  lulibing_haiyan

       方法: 把11用101代替,最高位的1再与原数结合再代替就行。
       e ...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里是不是笔误了,11用10(-1)代替。

网友:
e....看不懂,能提供点资料吗?

网友(2012-05-28):
7楼说的很到位,最后把负号去掉就行了

网友(2015-05-08):
感谢7楼的解释。。。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B:
matlab 里面做FIR 时会有选项的让你选择系数采用CSD

哪点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