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EP2C5可以做多大的RAM

楼主(2009-03-19):
我打算以后在EP2C5里面做一个RAM
想请教一下,如果不考虑运行的其他代码问题,也就是说把EP2C5全部做成RAM,最多可以做到多大?
最好能讲解一下是怎样计算的

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
那你的意思就是只能做到大概15KB的RAM吗? 这是不是太小了啊
还有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呢?是直接根据M4K Memory来的吗?
如果这个15KB是M4K Memory的话,那还有普通的逻辑单元可以生成是吧?那EP2C5的普通逻辑单元能生成多大的RAM呢?

网友A:
可以看EP2C5有多少的F.F,通常可以當成RAM的範圍會比FF的個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EP2C5有多少的F.F,通常可以當成RAM的範圍會比FF的個數少。

这个F.F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数据手册里面没有看到有啊

网友A:
F.F 是flip-fl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 是flip-flop

那这个跟生成RAM大小之间如何换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跟生成RAM大小之间如何换算呢?

因為altera也沒有提攻心關資料,所以我也不知道。

网友B:
你不要考虑把FF用作memory

FPGA的Cell单元不是用来做memory,主要是用来做逻辑的.一个标准Cell有1个FF,对应memory的一个bit.当然现在的cell复杂的,有两个FF.但你用作memory的话,是作孽啊.糟蹋了这么好的片子.
你要的memory如果比较大的话,还是要考虑片外加.FPGA毕竟是做逻辑的芯片,内部放点memory是为了方便设计.当然不可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的Cell单元不是用来做memory,主要是用来做逻辑的.一个标准Cell有1个FF,对应memory的一个bit.当然现在的cell复杂的,有两个FF.但你用作memory的话,是作孽啊.糟蹋了这么好的片子.
你要的memory如果比较大的话,还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当然不会专门只用一个FPGA来作RAM
只是想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到底能换算到多大的RAM

网友:
进步了!

经过几天的学习,进步了!很多概念终于可以理解了!

网友(2009-04-24):
你看一下他的LE和RAM资源有好大
你生成的时候软件要给你算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