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怎么规定输出IO pin 的层数?

楼主(2009-03-19):
各位大侠,请问我现在在encounter里自动布局布线时所有的IO PIN都是从metal3出来,但是现在我想让某些IO PIN从别的层出来,应该怎么处理?
急呀,谢谢~!

网友(2009-08-17):
在FloorPlan——>pin assignment里可以修改的。
pin 的方向metal都可以修改。

网友(2009-11-21):
喔喔 感謝 我也有此疑問

网友:
在IO文件里面指定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