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写激励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有一个SRAM,是晶体管级的电路。现需要测试验证其功能。在Candence Virtuso环境下,我用verilog写一个激励模块,相当于是一个信号发生器。SRAM地址是17位的,具体如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stimulus(addr);
output[16:0]  addr;
reg [16:0]  addr;
initial
  begin
  addr[16:0] <=17'b0;
end
always #25 addr <=addr+ 17'b1;
endmodule

其它的CE,CE2等控制信号都还没加,然后保存时,它提示有错误 “illegal name width --addr”,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感觉就是因为加了[16:0],把它去掉就都没问题了,可是去掉就不是17位的地址了。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了~~

网友:
I simulated your code with vcs and found no problem.

test.v.bz2

160 Bytes, 下载次数: 1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test file

楼主:
我用Modelsim也仿真过,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Vrituso下,它也是没有errors,只有一个warning,就是这个“illegal name width --addr”,就因为它我无法生成symbol模块,也就没法往后继续做了~

网友:
I am not familiar to the tools of cadence. As far as I know, the verilog syntax is ok.
What  is Vrituso? It is a simulator or "design compiler"? It it is used for syntheses, you have another coding conversion than for simulator.

网友:
LZ的代码里应该有过多少时间以后finish的东西吧,不然simulation会死掉啦。
若在initial模块里添加了“#2000 $finish;”以后,simulation没有任何问题啊。按照字面意思,是不是你的信号长度不符合编译器的要求呢,加长或者缩短试试。
本人菜鸟,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