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单元构成的混频器输入输出端需要阻抗匹配吗?

楼主(2009-03-19):
吉尔伯特单元构成模拟乘法器,用作混频器的话,输入输出端需要阻抗匹配吗?

网友:
 肯定需要的。

网友(2009-07-14):
要的
宽带的话匹配就更重要了

网友(2009-08-17):
如果你是做IC的,在芯片内部,无管脚输出,是不需要做匹配的

网友:
肯定需要的

网友:
要么?不要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
单片集成的?不需要吧。。。

网友(2009-10-13):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IC内部,频率不高的话,一般都是不需要的,只需要遵循后级输入阻抗远大于前级输出阻抗就可以了。

如果是板级的话,那么就可能需要。

是否需要匹配,判断的依据 互连线的长度 如果与波长的1/10可以比拟的话,就需要考虑匹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7-20):
阻抗匹配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 ADS 里面是有例子的, Gilbert 的输入匹配是类似LNA 的Lg LS 实现匹配的,

网友(2011-05-20):
那么本振端口是否也要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