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ADC 参考电压产生网络

楼主(2009-03-19):
各位好,现在在做一个flash ADC,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
原因:在flash adc中,需要产生参考电压与输入电压进行比较,参考电压是由一个电阻分压网络产生。
问题:电阻分压网络的值应怎样确定
看了一些论文,都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请知道的人,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1. Generally, Tor=R*Cin, make sure small enough.
2. R is equivlanet of R ladder seen from the point you obsvered

网友:
first is DC accuracy: how large resistor is linearity up to your spec.
second is AC accuracy: how small resistor is recovery by switching noise (ac bowling) without buffer.

网友(2010-04-16):
set-up time is key

网友(2013-09-1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做FlashADC的设计,我想问一下你,一般对ADC输出幅值位占空比有什么要求?这占空比有什么作用?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芯片ADC的参考电压只要满足输入信号范围就可以了,你所说的需要看应用